如题 LA-5521P 开机显示过LOGO掉电。再次触发立刻掉电

楼主(2012-07-20):
如题  LA-5521P 开机显示过LOGO掉电。再次触发立刻掉电。。。。

开机时测得各大电压。全部正常。。。。。已排除温控问题。。。。

请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重新装系统不装驱动

网友:
然后再把驱动一个一个打上去   我估计是显卡

网友:
回不会是哪个芯片坏?比如待机芯片?

网友:
换3V5V电容

为什么要换?难道是通病?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昨天没时间搞。。今天要好好研究。。。大家等结果吧。

网友A:
CPU供电芯片的可能性大啊,怎么会加了不管用

网友:
搞好了吗

网友:
加热一下AMD的北桥试试

网友:
logo后掉电一般是北桥 显卡 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芯片的可能性大啊,怎么会加了不管用

故障修复  。。。更换ECkb926

网友:
故障修复。。谢谢各位关心。。。小问题我就不发贴了。。。。。。更换EC解决。。。

网友:
系统3V/5V不稳定,查一下系统供电B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