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手压下空焊的桥(不是显卡)机器会好吗?

楼主(2012-07-20):
大家好.不要以为我是在说笑话.
HP 515 AMD芯片组.
刚来的时候.电流在1.34 1.5  1.22 1.34 1.6 1.7 1.34 差不多就是这样跳变的.机器不亮..
因为我没找到这样的CPU试下.于是想到这北桥容易空焊..然后用风枪吹了下北桥(270左右 50秒)
吹完后点机器..故障一样.就出去了一会.回来时.同事没事做就在那里量量电压什么的..没接屏.
一会我又拿手里看了看..感觉电流上去了.不再像刚接的时候来回跳变了...接屏亮机了.
我问那同事有没有动哪里...他说我就用手压了下南桥..然后我多次点机都能亮机.而且也还进系统.
想请教下各位..真的是他压了个南桥就好了..难道南桥空了..手能压好.而且蛮稳定的.搞不懂.

网友:
呵呵~
   这样你装起来跑下3D就不行的了~
   老老实实做BGA吧~

网友:
压桥是探出问题用的 并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压桥只是手段,并不能根治。老老实实的解决问题吧。

网友:
以前嫌植株麻烦,就问老师取下的桥可不可以直接焊上去

网友:
515北桥吧,修得多了,建议取下来重植,一般像这种6515s这类型的重植北桥一般解决问题

网友:
桥容易压爆

网友:
压或吹下桥就是为了检查问题所在,不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