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主板不能开机,请教!!

楼主(2012-07-20):
今接一FOXCONN主板SIS968+IO:IT8718F-S及FOXONE智能控制IC,不能开机,除了绿线电压由5V下降到3.3V,其它各处电压都正常!后来发现如强行短接绿线可以正常启动,只要电源线不断,关机后可以N次开机正常!断掉电源后,又不能开机。照前面短接又正常。针对5V下降到3.3V,沿绿地一路量下去,两只三极管也正常。电阻电容也没有什么异常!请教各位同行有修到类似主板,指点一下,谢谢!另外电源可以排除在外!

补充内容 (2012-8-3 13:08):
因为比较忙,回帖晚了!针对绿线的5V电压待机时就降到3.3V的现象,计真跑了线,测量了每一个电阻与电容,最后还是归结到三极管上,有一管漏电,并有一电容腐蚀,替换后,5V恢复正常,开机故障也因此而解了!
本文来

网友:
三级管的基级电压是多少正常吗,正常就是三级管有问题,不正常就是IO有问题喽

网友(点评):
确有点不正常!这是方正品牌机内的富士康做的主板!看不到型号,没有图纸,板是深蓝色,线不清不好跑线啊

网友(点评):
电压不太正常!三级管应是好的!

网友:
开机电压有吗???

网友:
开机键上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绿线到了IO么,没有到专用芯片么。。期待结果。。

网友:
强制触发后,摸下IO芯片的温度,一般都是IO比较容易坏

网友:
IOi温度正常,
有3.3V

网友A:
也不能开机吗?给上点不触发,用手摸摸有没有发热芯片,加我QQ大家讨论讨论,1004102100

网友:
看不清的地方用针尖扎着跑线。跑完了自己花个图再拿来分析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不能开机吗?给上点不触发,用手摸摸有没有发热芯片,加我QQ大家讨论讨论,1004102100

不能,按时序好像是FOX-1没有发出,不过强制开机后,一切正常,中途开关机都正常。如前面所说的,切断电源,又不能开机!

网友:
晕!我今天接的板子也是和你说的一样的也是同方的,期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按时序好像是FOX-1没有发出,不过强制开机后,一切正常,中途开关机都正常。如前面所说的,切断电 ...

这么邪乎啊!强制给电跑马正常啊!!!

网友:
针对绿线的5V电压待机时就降到3.3V的现象,计真跑了线,测量了每一个电阻与电容,最后还是归结到三极管上,有一管漏电,并有一电容腐蚀,替换后,5V恢复正常,开机故障也因此而解了!

网友:
晶振坏了吧

网友(点评):
交板多日,未见返修,也未有深究!只知道系统时间是对了!

网友C:
开机电压正不正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电压正不正常呀

前贴已有说明,请仔细看贴。板已修复,不再回复!

网友:
绿线电流很小的  电压降了肯定是小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