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N68,不加电,开机针有5V,求指点,换过IO

楼主(2012-07-20):
技嘉N68,不加电,开机针有5V,求指点,换过IO

网友:
晶振电压和波形看了吗?
电池有电吗?技嘉换专用的IO

网友:
太简单了把  人性点吧

网友:
不加电很简单的呀!
强加电试试 强加电行的话那就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啦!
开机电路就这几个:
1先换晶振和谐振电容
2换I/O 注意要尾巴带GB的技嘉专用IO。
3最后只剩南桥了

网友:
多是io的事 不能拉低绿线

网友:
换技嘉专用I/O

网友:
谢谢大家,已修复,网卡声卡短路

网友:
经验,网卡被雷击后会造成不开机

网友:
网卡声卡一起短路比较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