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2-07-20):
今天一块梅捷主板,供电正常可是诊断卡插上不上CPU点机诊断卡显示一边0,上CPU一样现象,我怀疑IO坏了可是手里没有这个型号的IO,梅捷主板IO是W83627DHG不知道是否有师傅知道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为什么直接去怀疑IO呢,复位了吗?供电都测了吗?

网友:
有上U试过吗?lz写的不够详细

网友:
诊断卡就半边数字,那倒没仔细,今天去看看,晚上回复各位

网友:
首先要查各路供电啊

网友:
不一定是I0坏.所有供电都正常么。诊断卡是个虚拟的东西!别老相信诊断卡上面的东西,它只是大体的判断而已。

网友:
供电都正常,开机点不亮,上U,就CPU发热,可是桥没反映,CPU发热但是没供电、、

网友:
CPU供电有不?复位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