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6芯片

楼主(2012-07-20):
这个是EN脚么?   电压这么高

网友A:
是EN脚,由两个电阻将12V分压得+5V,不是很高,楼主可以实际量一下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EN脚,由两个电阻将12V分压得+5V,不是很高,楼主可以实际量一下是不是。

顺便问下这个ISL6312 18脚VSEN是EN脚么,  最近搜集芯片引脚定义,记在本子上,忘记马上翻,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下这个ISL6312 18脚VSEN是EN脚么,  最近搜集芯片引脚定义,记在本子上,忘记马上翻,俗话说好记性 ...

ISL6312 的EN脚是36脚,这个VSEN应该检测输出电压的,不是真正的开启脚,自己多看几遍IC的PDF,仔细点看就知道了,标得很清楚的,不用死记硬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下这个ISL6312 18脚VSEN是EN脚么,  最近搜集芯片引脚定义,记在本子上,忘记马上翻,俗话说好记性 ...

不是所有写EN的都是开启脚。。。

网友:
我建议你们去看看这个网页上的6566实物图:item.taobao.com/item.htm?id=15767280642。

网友:
原理图上显示就是EN脚

网友:
不超过芯片VCC电压就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