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41S液晶显示器不加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2-07-20):
客户拿来一个AOC   941S液晶显示器 ,开机不加电,经过询问,是由于加了380V电压。

网友:
第一步   拆面板     我是做打印机连供的,维修对我来说是门外汉,公司刚走了维修技师,我只能硬着头皮去修,

网友:
这个面板是镶嵌式的,必须撬开左右2侧的4个长卡子,大约有1厘米的高度。公司走了技术员,我这个外行只能是逼上上梁山,没有退路,自己碰运气修吧!

网友: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拆开了
第二步,检查电源板,客户反应是加了大电压,  我就先看保险是不是开路,就是电源插头那里的那个棕色4A保险,经过测量,保险坏,然后是看见450V 100UF电容漏液,更换这2个原件后,通电,屏幕还是没有显示

网友:
《碰》的一声,估计保险挂了,果不其然,保险又坏了,这就奇怪了,细细想想自己电路基础差,修不好也不奇怪,后来仔细观察450V电容附近的元器件,有个2088的整流管 ,抱着试试看看的态度,我从废电源板子上拆了一个2088。安装上,久违的AOC的开机图标出现了。

网友:
语法问题,者实没有搞懂你是修好了还是没有修好,我的理解是你们有好,等待你的后续文章解释

网友:
听到380基本就知道那里坏了...
输入500V...
整流桥按5A... 70%
电容耐压450V...100%坏
开关管耐压600V...1%
pwm vcc X1.6 50%

网友:
第三步,更换保险和电容后,故障未能排除,加电后保险爆掉了,最后发现更换450V电容旁边的2088整流桥坏掉了,跟换了保险和整流桥后,加电开机,开机画面显示,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发帖能不能用点心,  整理好在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