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联想F31本本显卡植球用有铅的锡球行不行。

楼主(2012-07-20):
各位同造型大家好,我现在手上有台联想F31的机器,现在花屏,已修过几次了,现在我想把显卡芯片重植球,现手头上没有无铅的0.5的锡球,我用有铅的行不行,会不会出什么问题,请教各位同仁。先谢谢了。急
芯片
显卡

网友:
一般我都用有铅的

网友:
没什么问题,正常无铅的最多加焊两三次。就没什么效果了!但是你经常加焊就算你植上有铅的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有铅的好焊接。没关系的。我这都是用有铅的做。

网友:
个人认为,有铅无铅一样,无铅温度高,上机易爆,有铅的好用多了

网友:
开始认为,无铅上机耐用,可后来实践证明,同一显卡用无铅有铅珠一样耐用,主要是芯片的散热问题。

网友:
我也很少用无铅的

网友:
无铅的熔点高一点 有铅的好植一些 不考虑Rohs的话 是没多大影响。

网友:
有铅和无铅的差别只在于焊接的温度,通常因为有铅的焊接容易,所以人们更喜欢用有铅的锡球!

网友:
一直都是用有铅的植球!

网友:
没问题啊,呵呵

网友:
用有铅的焊接成功率高。

网友:
我一直用有铅的 成功率高

网友:
谢谢各位同仁。

网友:
为什么要用无铅的?熔点高,流动性能差,浸润性能差。
同意楼主:
5.0
先锋商务
同意楼主:

网友:
我一直用有铅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
没有关系的

网友:
一般重植都是有铅的,熔点比较低,成功率也比较高

网友:
应该只能用有铅的,无铅的难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