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不认硬盘维修一例(不是南桥问题)

楼主(2012-07-21):
客户送修一台DELL 1310,说要换板多少钱,我说什么问题,他说卡LOGO,修过,修不好,我说换板大概600块吧,他就说换,然后我上网查了一下,妈的成本都要500来块,换毛啊,没钱挣,就狠下心来修了,心想卡LOGO,要不就是南桥,要不就是外设。拆机,把所有外设除去,不卡LOGO,接上硬盘,卡LOGO出现了,串口硬盘,上台式机,硬盘完好,换另一个硬盘上机也是卡LOGO。找图纸,测了串口电压正常,4条数据线阻值正常。先换南桥再说。上BGA,换好南桥,测试不卡LOGO,但还是不认硬盘,真正的维修之路就这样开始了。
电压都正常了,硬盘可以听到转动,那就测4条数据的阻值,309正常,到料板上换那4个电容,故障依旧,一下子没思路了,我就看图看南桥内部SATA模块的图。

测这个GPIO电压,3.3V,再测电阻另一端也是3.3。正常,再看图

这里还有一个是SATA_CLKN,一个是SATA_CLKP,这两个时钟信号,看图是哪里发出来的,如图

到了时钟芯片的21脚,22脚,好了,用示波器打波形,无信号。好了问题找到了,就是它了,换时钟芯片,漂亮的波形出来了。上硬盘,眼前马上出现XP的画面,加班到现在,总算没白费600块到手了。

以上全是个人理解,如有说错,请大家拍砖,小弟初学,还望各位大师指教。谢谢!!

网友:
大哥人家不要坏的主板?哈哈NB。
努力学习,争取早日一个板子挣600 哈哈

网友:
很仔细,分析很到位。前两天一台惠普的台机卡9A,键盘控制器坏,换IO也没好最后确认南桥坏,没有维修价值换板了事

网友A:
你说的给换主板,顾客不要旧的主板吗,你拿什么给啊!!

网友:
晕,搞个半天是没换板修好了啊,修好也是600吗,那客户要是发现不就玩完了吗,下次生意都没了,说不定还要闹,影响不好

网友(点评):
兄弟我技术不咋的,但是说起经营我还是有一套的,不是吹牛。我开店到现在,靠的就是我的经营手法,我技术不好,我就是交了5000块钱给一个开店的师傅,跟了一个月我就自己开店了,可想而知我的技术差到哪里

网友(点评):
这种事情最好处理了,只要电脑能用了,客户也不好说什么,再者就算先前没跟客户说好交换板,你也可以自己出钱买一块最便宜的料板来给他,这样你还是划算啊,事情总有办法解决,就是看哪种解决方法更能挣钱了

网友(点评):
那你跟的师傅牛X. 一个月都能教你到这样了。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很详细,思路非常清晰,串口硬盘时钟是100M的吗?

网友(点评):
我也不清楚,但是我测到好像是10HZ

网友(点评):
看了一下资料是100M的,可能我示波器没测好还是什么的,我记得是10MHZ,

网友B:
换板是交换的,旧板当然我给别人了,哪来的旧板

哈哈好的,好呀~!这样才能600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板是交换的,旧板当然我给别人了,哪来的旧板

客户知道你是换板吗?不知道要换到时问你要呢

网友(点评):
说好的交换的可以便宜一些的,不交换要加钱的,客户一般都会选择交换板,反正坏板给他也没什么用

网友:
维修就是要技术好,但最重要的还是口才好!不管你怎么做,一要能修好,还要客户高兴!钱自然就好赚!

网友(点评):
说的有理,技术好固然好,口才也重要,头脑要灵活,我们出发点不是显摆技术,而是挣钱,如果是同行量大的可以显摆一下技术,但是这些散客户算了吧,以后再修他的板还不知要等几年。

网友:
客户要的是结果,不管你的过程

网友:
好贴,可以讲不认硬盘新解。

网友:
其结果只要客户高兴,我有钱挣就行了,同时边上一些开维修店技术还不如你的也有利用价值的,我边上就有几家,客人在他们那里修过修不好的,一般给我可以修好,我也可以多报价,我说难修的,然后我也给他们一点提成,叫他们修不好就不要搞破坏,指定客户拿给我修,我给他提成。一般第一家修不好的客户都不会直接换板的,要多跑几家都修不好了,客户才会选择换板。所以给我修,他也有钱挣

网友(点评):
真实经营有方啊,,不是在修电脑而是在修人啊,佩服佩服。。。。

网友(点评):
真是佩服楼主啊 赚钱单靠个技术没毛用 不懂得说话 技术再好也没人找你修

网友(点评):
你周边的同行不会接下来,再拿来给你修的吗?还是你不修同行的?

网友:
想想也没什么了额

网友:
时钟芯片引起的不认硬盘,  还是比较经典呢。 我至今还没碰到呢

网友:
听说过 但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给换主板,顾客不要旧的主板吗,你拿什么给啊!!

这位兄台,可以说是交换的,,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楼主你的经营理念更好,现在要把技术转化成钱才更重要求

网友:
这样看来你那边的生意应该不错!

网友:
有时修机,,真离不开示波器,,哈哈......

网友:
楼主牛X ,SATA不认硬盘有一部分问题都是在时钟上吗,呵呵,小弟学习了,知道楼主这个价格爽呀,就是不知道楼主到最后还是跟客户说换主板的吗

网友:
LZ很细心啊  要是我的话就没啥思路了 就点换板子了  维修还点是细心的维修啊

网友:
上次修个东芝上网本不认hdd  后来重置桥   ok

网友:
今天接一台HP的机子 卡LOGO 直接说硬盘了  后来拿走了

网友:
看了楼主回复,牛人。     自己干7分唠,3分技术

网友:
很到位呀,向你学习。你有没有其他的时钟信号有没有出来呀,显卡的时钟有没有出来呀。

网友:
楼主还是有点技术的么  比我厉害多了 我也就会耍耍嘴皮

网友:
经典,绝对经典,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二修机器都能搞定,技术还是有的。

网友:
以前看到不认硬盘,以为总是南桥的事,没遇到时钟问题哦,了解了

网友:
不认硬盘的还没有见过。。时钟芯片好找吗。

网友:
这问题楼主查的不错 厉害

网友:
顶一个,不错,继续再接再厉

网友:
楼主技术是OK的,不要妄自菲薄呀,哪天也谈谈你的经营,呵呵

网友:
现在换板越来越不赚钱了。。唉。。。

网友:
楼主分析问题能力超强拉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搞定不认一硬盘的,一般南桥和口问题较多。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過類似的問題

网友:
600块,是挺肥的呢。

网友:
技术不错,经营也有一手,值得学习

网友:
600块换板子,赚个100。把板修好,下次再卖六百

网友:
我跟你讲啊,这个帖子是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应该说这个故障原先就是时钟芯片坏了吧

网友:
楼主学一个月有这技术很不错啊。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楼主的思路值得学习,技术经营都相当重要

网友:
看来LZ做生意有一套啊,谢谢分享开店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