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通用高压条后发热很大

楼主(2012-07-21):
改通用高压条后高压条上的这个管子发热很大,10分钟就发出臭味了,显示器黑屏,但是关闭背光重开又可以正常显示了。灯管没问题。请问这管子发热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

图是借的,红圈的管子发热很大

现在发现不止管热连线圈也热。旁边的10V 100UF电容鼓了。换了个16V 470UF的上去也一样。

网友:
负载过重!你用4灯改2灯的看看!还发热不

网友(点评):
晕,红圈的管子是3极管,作为开关管来用,你肯定是开启信号,没找对,找到大电流大电压的,你以为的开启信号。

网友:
把电压降点下来看

网友:
看下条子是多少寸用的,供电电压多少

网友(点评):
最大支持22,我的是17.电压最大16V

网友:
带不起负载吧,你这是哪里的高压哦,怎么不怎么长剑啊

网友(点评):
LED的,你没见过?

网友:
高压条质量太差

网友:
LED叫什么高压板,应该是驱动板吧。

网友A:
不是质量不好就是适用范围不对

网友:
质量太差了,更换一条

网友:
应该是高压第质量不行吧,

网友:
质量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你该个高压条,一般收多少钱~

网友(点评):
80.客户不懂,只管修亮了就行

网友(点评):
淘宝上淘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质量不好就是适用范围不对

电压是10-16V的,支持22寸最大。我的是17寸的

网友:
应该是你条子质量不好,我上次发的高压条和你的差不多用了10来分钟高压条就局烫然后烧掉了,找卖家换了质量好的,现在修显示器换高压条就不烧了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灯管呢

网友:
功率够不够啊,还有,灯管有问题也会引起高压板温度高

网友:
换灯管吧,我也试过,换一个烧一个,最后换电源板也烧了,单独测试灯管是能亮,估计是灯管老化,导致负载加重,你换灯管就行了,还好那些烧了的东西可以保修换了,不然亏大了,这个高压包烧得很臭,有同感

网友:
在换个2灯的高压板

网友:
换宽电源的高压条  换新灯管。

网友:
这高压板线圈那么小,也就点个15寸的吧,17估计都带不起来

网友:
你这个高压板 不支持 12V以上电压吧,要么怎么发热量这么大呢, 我都买的 蓝色的 12-30V 的高压板 换上也没见发热量你这么大的

网友:
买的时候卖家说支持22寸最大,12V-16V输入的。唉。修东西的坑拿东西来修的,卖料的坑修东西的

网友:
你可以考虑到换一下你的三脚管  如果没用的话我选择报废。

网友:
负载不行,最好看一下灯管,确定没有问题。。。

网友B:
    LED改高压?没见过。。。怎样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改高压?没见过。。。怎样改的?

怎么搞出LED了,从头到尾都是个垃圾LCD

网友:
换个条子试试,问题依然的话,不排除灯管有问题

网友:
负载不正常,你用这个高压板外接灯管试试,有可能是灯管打火或者老化导致的

网友:
电容才10V,说明这高压条是低压的。你找条宽电压高功率的高压条上去

网友:
同意楼上。1所换高压条质量欠佳换质量好的高压条。2灯管漏电的面大换灯管。

网友:
应该是灯管不良吧,一般灯管不良就会造成高压板坏,像这通用的高压板没什么保护功能,所以能争产工作,但是发热量却很大,撑不了多久就会坏掉!

网友:
你直接换两条高压条试下,还是一样热的话那就是灯管问题了呀,再放高压条去还不是一样烧,要计成本呀,我们维修人员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