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E200不触发

楼主(2012-07-21):
型号:方正E200
故障:有待机不触发
看到问题,立马拆机测试,不能不说有的人使用本子是多么的不仔细呀。。
里面不是一般的脏啊,还有几个地方腐蚀了,立马用洗板水清洗干净
首先测试开关,没有3.3V,上论坛下图纸,发现开关的3.3V上拉没有出来,
一路追查其来源,到了U9这个芯 片,
测试3脚没有输出,8脚VIN没有输入,断开电阻,测试也没有VBA,
查找图纸,看到VBA是公共点,测试其他地方VBA都有电压,猜测可能是短线了
于是飞线,从 L30飞线到到U9的R139的
VBA端,因为是19V,怕烧板子,于是把电压调低,慢慢加,19V,待机0。08,无大电流,
测开关,恢复3.3V,开机,触发,装机测试OK,此机到此修复完毕。
简单的电路,呵呵,不要拍砖,正在努力中。。。

不错啊
付出总有回报的

网友:
不触发的就是好修。

网友:
思路很明确, 基础相当扎实

网友:
思路清晰 简单的问题不一般 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