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茶池---做BGA预热不错的选择

楼主(2012-07-21):
最简单的不锈钢茶池,一般有一个2CM深的漏盘和一个同样大小深5CM的普通盘构成,有许多不同的型号。我们如果想用他来做预热台构件一般能用到的也就是31*25CM或者32*27CM这两种型号,最便宜的也就是10元一套。

作为茶池,这两个盘是叠放的,中间有3CM高的空隙,这个空隙可以用来安装发热灯管。由于这种茶池的不锈钢表面反光很好,灯光装在空隙里经过多次反射,加上金属的传导热,和被加热的空气的对流在漏盘上方可以产生很均匀的热场。因为底盘外面也是镜面的辐射损耗小,热场基本上是通过漏盘的空隙向上传递,所以所需的功率也比较小。
我用黑色的盘试过,要达到同样的温度需要的功率要大一倍以上。
我认为这个结构值得研究一下的。

网友A:
都没有看到你自己做呢??什么情况

网友:
是第一次发这个,我是用不锈钢圆盘和蒸架试验的,原理一样,只是我用是圆的茶盘是长方形的,效果不错。
买茶池比分别买圆盘和蒸架更合算,形状也更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没有看到你自己做呢??什么情况

再说如果每个人都等着别人做,恐怕就不会有什么新东西出来了。

网友B:
上面的网要不要割开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网要不要割开呢???

不需要割开的,直接使用。灯管安装需要做一点小加工,当然也可以直接利用漏盘的孔做安装。

网友D:
在外面包一层高温阻燃防散热材料会不会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割开的,直接使用。灯管安装需要做一点小加工,当然也可以直接利用漏盘的孔做安装。

你是说把发热管用铁丝的东西固定吊着?那热能会不会都跑到铁盘去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外面包一层高温阻燃防散热材料会不会更好

应该可以更节能,但我觉得不一定必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把发热管用铁丝的东西固定吊着?那热能会不会都跑到铁盘去了呢?

你可以做铁皮的安装挂钩啊。空腔里肯定是很热的---温度最高的区域,底盘外面也有相当热量。

网友:
我用温度计测试这个结构,从边沿到中心的温度差非常小。如果上面架上PCB可以达到几乎一致的温度。
这个结构比只用灯管反应速度稍低,但比发热砖快得多。冷却速度也可以,不一定需要冷却风扇。
价格比用发热砖低不少。10元左右的茶池,加上两根不到10元的400瓦灯管就可以组成发热器了。

网友:
高人都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做铁皮的安装挂钩啊。空腔里肯定是很热的---温度最高的区域,底盘外面也有相当热量。

等有空我去找个试试

网友E:
有很多做BGA的办法 但是几乎没有看到烤箱的相关资料

网友:
什么呀  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很多做BGA的办法 但是几乎没有看到烤箱的相关资料

BGA返修是局部处理,大部分地方不能受太大影响,烤箱不是很合适吧。
烤箱可以用来做PCB新板的回流焊工具。

网友:
张老在这里只是提点一下大家,具体还得看个人怎么做,出怎么样的效果。

网友:
又有新东西了,回头买东西回来试试,省得老开bga烤板,谢谢张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