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主板上的屏幕高压保险要怎么换

楼主(2012-07-21):
换屏的时候没有拆电池,把主板的高压供电保险弄坏了,很小的一个元件,上面写着F,也不知道是多少安的保险,要怎么换,是用电烙铁焊吗,很小的一个

网友:
怎么 换好,就怎么换啊, 你那保险最好是在同样t61料版上取

网友:
你不用电烙铁焊你用热风枪吹上去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