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高压板供电问题

楼主(2012-07-21):
主板上的一个高压板供电保险坏了,直接给焊通路了,这样安全吗,新手求指导

网友:
最好还是给他换一个同样的保险上去,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用锡给他连起来,

网友:
没问题的  可以用

网友:
  找个 同样的 保险丝 换上 跟安全

网友:
保险就是起个保护作用,要的就是安全

网友:
没事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