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吹下测量场馆好坏是否可能?

楼主(2012-07-21):
经过实验,我发现,的确可以在不吹下场馆的情况下,测出其好坏,而且,电阻档比二极管档更利于观察。

网友:
那说说你的方法

网友:
不同意楼主观点,不吹下场馆 用电阻档测的是不准的。

网友:
几个管连在一起的,测的是哪个坏

网友:
不摘下来有主板电路连着,那测量的值就不准喽

网友:
用二极档测,只要测量两只脚就可以了,如果会叫就有问题,如果不会叫大可放心用。当然这也不是绝对,不过90%以上都能通过。两只脚是长出来的两只脚,不是贴在主板上的那只脚。

网友:
请楼主透露下,谢谢

网友:
没什么的,看阻止,找找规律。

网友:
如果场管跟其他元件并联或串联在一起,请问你测量的是哪个元件呢?

网友:
在线测,方法见过。记不清了,哪位再说说?

大意好像是这样的:用二极管档测场管的任意两个脚,一共有6种,假如出现低阻二次,说明场管很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不见得哦,CPU供电那块的,我修到好多DS脚击穿而G脚断路的。。。通常还是用二极管档三只脚全测比较保险,对有怀疑的必须取下来测量。

网友:
蜂鸣档,DS和DG都叫的情况下不用拆,直接可以下定论

网友:
用好一点的万用表可以测得出来,测对地阻值。

网友:
测一下对地阻值对不

网友:
方法使用到了额外的偏置电源,不明白的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