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时360C和卓茂R5830那个比较好

楼主(2012-07-21):
有用这两款的机器的维友吗
说说这两款都有什么特点和缺点
给点意见吧

网友:
怎么没有人用吗

网友:
郊时在工厂用得多,xxxxxx在维修店里用得多

网友:
我现在用的5830 感觉一般 毕竟便宜

网友:
5830好像是下风口是死的。。。。不能动的。。。。

网友:
我想买一个也有同样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多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不清楚耶,各有所用吧

网友A:
人人感觉5860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人感觉5860好用

打错字,是我个人感觉5860好用。

网友:
感觉都没有什么区别。我用的还是老式的焊接台呢。感觉比效时的好用,同事都用老式的,刚买的效时没有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