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DOM电子硬盘与固体硬盘的区别

楼主(2012-07-21):
百度上搜索的答案太笼统了,有谁接触过电子硬盘和固态硬盘的,给予简短说明下它们的区别,谢谢

网友:
人家其实已经说清了。DOM盘指可以直接插在IDE口上的闪存盘,而通常所说的固态硬盘为SATA接口的2.5或3.5寸闪存硬盘。大概念中的固态硬盘则包括了以上所指的三种硬盘!

网友:
兄弟,DOM盘也有SATA接口的

网友:
我问了厂家,其实电子盘与固体硬盘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电子盘容量小,固体硬盘容量可以做很大,但电子硬盘的速度要快于固态硬盘。可能就类似与硬盘跟内存的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