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 不显示

楼主(2012-07-21):
宏基笔记本 不显示   外插液晶显示器能显示  不是屏坏  想问问要怎么跑线  是那里坏了

网友:
屏线换了没有,不行就是显卡了,

网友:
   查查屏线和高压

网友:
查屏供电,高压板

网友:
这里面下载东东好贵啊,太贵了,悲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6634-1-1.html

网友:
查查主要的 LVDS   平供电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显卡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