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给联想代工主板G31T-LM2偶尔卡LOGO维修,求助

楼主(2012-07-21):
机器送来的时候说偶尔卡LOGO,开不起来,但要是不用他,放到第二天再开机,又正常,进系统之后一切都是正常的.
现象很怪,但心想是BIOS的问题,先刷个BIOS看看.
刷之前看了下机器的跑码顺序.插上诊断卡直接D1.也不会跑,但能正常显示进系统,看起来就有问题,而且插电自动触发,精英的板不应该自动触发的.论坛上找来原装BIOS,刷上.
插电,不自动触发了.短路开关,跑码出来了,是正常的C1-75跑码顺序,多测试了几下正常.然后..再测几次,又成了D1了.但也能正常进系统.先送还客户.
第二天,又回来了.还是老问题,.想下也对,又成了d1.应该是有问题的.
这次拿回来,试了几次机,都是正常进系统的,但还是D1.
摸了下南桥温度,有点高,先加了个散热片再说.但这问题应该没有解决,测了下主供电,都是正常的.晶振的压差也有0.06V.也正常的.
声卡网卡都OK,.进系统正常,温度也不高.换过主板电池.一样的现象.
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
可能CMOS电池电压低了,联想电脑就会有这种怪现象的。

网友(点评):
换过电池..麻烦看清内容再回复.

网友:
看下USB接口,我遇到好多档logo都是把5v data+ data- gnd 接地了

网友(点评):
什么意识啊

网友(点评):
所有USB接口都是正常的,忘说了.

网友:
usb接口里面的断掉了 弹片短路也会的 HDD有问题也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