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开不了机

楼主(2012-07-21):
DELL 1464,板号UM3。待机只有3.3V 开机后 开机后多了个5V和1.1V 其它电压都没启动 就是I/O IT8502E的123脚输出电压瞬间有电压, 也不知道该怎么修 IO换了还是一样,HM55桥换了还是一样,下步不知如何修理,
还万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是主板图纸板号DAOUM3MB8E0

DELL1464独立 um3_dis_20091015.pdf

网友:
机器修好了,原来是C420坏了造成开机掉电。

网友:
DELL 1464   EC BIOS   BIOS测试OK 的

1464 ecbios.zip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了
我的不触发啊
不知怎么搞

网友:
电容短路,不触发呀,学习了。

网友(2012-08-22):
下个EC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