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LT40876FHD液晶电视机,开机花屏。

楼主(2012-07-21):
维修过程。原来有时候二次开机开不了,有时能开。加悍主板这芯片,OK。很开心,想捡个便宜。。用几天故障又来了。还是一样问题,不过我多开几次开起来了,这时候是花屏。 换掉主芯片不行。又加悍了主板上的显存,逻辑板上的主芯片,显存,无果。。现在不知道在那下手。请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给点思路。这个情况是不是逻辑板出问题。能确认换那一个???

网友:
换逻辑板吧

网友:
可惜了那美女像给搞成这样了

网友:
修不了就换板

网友:
换逻辑板  看看我的故障和你差不多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2809-1-1.html

网友:
哈哈长虹的液晶电视的程序容易出问题,直接进入总线调一下屏参试试吧

网友:
先换空白存储器试下,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调出工程菜单,选择INDEX 2  设置屏幕模式当选择与电视型号同模式,花屏解除.

网友:
国产垃圾!

网友:
换版吧高不了就换钱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