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超磐手MF5-J跑码正常不显,简单修复

楼主(2012-07-21):
名称:超磐手MF5-J

故障:独显,跑码正常,但是显卡无显示

过程:
        经测试各路供电正常,时钟、复位也正常。换显卡无果,由于是独显只能修,测得PCI-E插槽12V、3.3V、复位也正常。不死心再测连接桥的16对小电容对地阻值,发现有一电容阻值为1,问题找到,桥虚焊了???干桥吗?细想之前都修过华硕的板是电阻虚焊自动开机又重启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274,这板也有可能电容虚焊,拿起烙铁一点,再测阻值正常,上电有显些板修复。总结:修板不要动不动就干桥,有时候只要我们细心想一下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网友:
不会吧,这个电容也能虚焊

网友A:
我倒是碰到过 贴片电容有内伤的,用电烙铁焊接这个电容一端的时候 ,这个电容一半粘在了电烙铁上,那半留在了电路板上,找个同样的贴片电容换上,ok了。但是这东西脱焊不常见,关键我是业余选手。

网友:
我这就有一个也是量小电容阻值大,不是电容焊点的事,加焊桥后好了.

网友:
这难道是这主板的通病吗?

网友B:
楼主量的对地阻值应该是那16对电容桥一侧的对地阻值吧?

网友B:
这些电容都是接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电容都是接地的吧?

不接地的,一端连接桥一端连接显卡

网友:
我去耦合电容也能开路啊  真是费解啊

网友:
磐正的板有遇到这种情况还真是少见啊!还我早干桥了!

网友:
看来什么情况都会发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碰到过 贴片电容有内伤的,用电烙铁焊接这个电容一端的时候 ,这个电容一半粘在了电烙铁上,那半留在 ...

是的我也遇到过。不过这很少出现的

网友:
看来要心细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量的对地阻值应该是那16对电容桥一侧的对地阻值吧?

一侧去桥一侧去插槽

网友:
收下,说不定将来碰到呢。

网友:
重要的维修经验 学习

网友:
昨天遇到一独立板 插独显不显示的 还没解决呢

网友:
这位置虚,还是头次见识

网友(2012-08-22):
这地方还能虚焊,真是无其不有

网友:
我发现 NF4  NF5的 干桥很容易干挂。又是无铅的,温度又高。板子年生久了,芯片有点潮湿。高温一去就短路。NF520后的小南桥就好弄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