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为了这个CQ40蛋疼了。

楼主(2012-07-21):
接到一台朋友送过来的HP  CQ40的AMD的独显机器,板号是LA-4114P,也没告诉什么故障,只说开不了机,经过测量板上全部的各个大电感,没有发现有短路现象。于是上电,3/5v待机都正常,触发后电流从0.00/0.43/1.19/0.66/1.28/0.9/1.30/1.12/1.31/  其中0.43是瞬间跳变,0.66是瞬间跳变,0.9是瞬间跳变,1.12是瞬间跳变,其他的都是维持了几秒钟,显卡有加焊过的痕迹,显卡上面量到有1.84v/3.3v/1.12v,接屏不显,外接也不显 。(插曲,本人无意中在待机的情况下量了BIOS的第一脚INT_SPI_CS#电压居然在3.39v和2.5v之间跳变,而且有意思的是3.39v不变,2.5v有 时跳到3.01v有时则低到2.25v,这能说明什么情况吗?)蛋疼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查了。本人手上没有示波器,好多东西都不太方便测量,有请高手出马。希望高手能够看的到有过类似的情况的来说说。

补充内容 (2012-7-24 13:47):
补充一下,小弟听从了大多数朋友的意见,从换CPU开始,结果一换CPU,开机,一蹦上了2A的电流,显示了,呵呵,果然是CPU挂了。又学到了一些经验。在此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忙,请版主帮忙修改帖子为“已解决”,

补充内容 (2012-7-24 13:51):
后面还有个小插曲的,就是U后,接上客户的硬盘,结果发现是win7系统,开机报激活码过期,进桌面后右下角还提示“您使用的是非正版”,然后就是喇叭没有任何声音,但是外接耳机能正常有声音,此时发现日期是2001年1.1

补充内容 (2012-7-24 13:55):
不知道这个日期对WIN7系统的验证有没有影响,本人忘记把日期改回正常的了,还差点拆了板来修,后来找了个测试硬盘装个xp后声音网络什么都正常,故打电话给客户,最后给客户重新安装个XP的系统后解决全部问题。不解

网友:
应该大小写灯会闪吧、你看看是不是有闪、我建议你先换CPU、不行再加焊北桥、再要是不行你就刷Bios

谢谢,听您的意见,昨天换了个CPU就好了,所以北桥也不用加焊了。BIOS也不用刷了。谢谢。

网友:
不是CPU就是北桥 显卡

网友:
指示灯闪几下?cq40 常见的问题 是CPU 北桥 bios 坏的多
首先换个cpu试试,不要这里加焊一下,那里加焊一下,最后搞成报废!

网友:
不是我加焊的哦,是别人加焊过的,我这里正好没有这样的CPU换呢,灯是会闪啊。

网友:
就是  呀这机爱出U的问题  加焊 先卡把

网友:
见过最多的是CQ40是北桥虚焊,AMD的U发热量大还容易坏,CPU座也会虚的,先别急着加焊,搞个假负载测测吧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爱开焊 CPU坐子夜爱开焊   屏线也爱断线 看你这个电流感觉是CPU坐开焊了  加焊CPU坐吧

网友:
遇到好几个都是Cpu坏了

网友:
,我以前的机子就是CPU坏的,这个CPU很多很容易坏的

网友:
各位,现在量到这个51124IC的21脚DRVH1与20脚的LL1之间只 有3.3欧的电阻正常吗?相当于4468这个上管的4脚和123脚几乎短路了,实际在量电压的时候电压也是1.24v我把PQ502这个管拆下后量焊盘就是得3.3欧,量4468的4脚和123脚之间是无穷大。请高手帮忙确认这一块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来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基本就是U和桥

网友:
这款机器的北桥和U爱坏 建议你先换U试试

网友:
我建议楼主检查ec的工作条件吧,或者把cs断开在量看看是否还有跳变,cs是片选脚,是在待机的时候就有了的,

网友:
爱,我们也是先U后桥。

网友:
BIOS  北桥  CPU

网友:
碰到過幾台都是北橋虛焊的,加焊一下吧

网友:
感觉楼主该重点查片选那 看到EC电阻是否正常 EC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12楼发的那图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机器还搞不来,还搞什么维修,这个电流CPU问题

网友(点评):
哥呀,小弟是个新手,技术上还需努力,要是有经验了就没有必要发问了,向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