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236 V2.5主板关机后CPU风扇还是在转

楼主(2012-07-21):
V星MS-7236 V2.5主板关机后CPU风扇还是在转V星MS-7236 V2.5主板关机后CPU风扇还是在转V星MS-7236 V2.5主板关机后CPU风扇还是在转

网友:
从开机针一直跑过去,不过V星的板会用专用芯片的。你先查查那个专用芯片工作正常不

网友:
从风扇供电起,一直有供电的待机5vsb一直有供电重点吧,我感觉是。呵呵

网友:
第一次听说!跑cpu供电线路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问题呀~~~学习,等高手来解决

网友:
可能是V星的开机专用芯片有问题

网友(2017-08-22):
我手上有台不开机的!  正在找BIO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