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上电打短路

楼主(2012-07-21):
裸板上电 电流直到5安 惊查看PQ22短路/ 于是拆下换了同型号上去待机0。5 不正常 也不触发。此机没1。5 1。8的电压 1。5就在此管PQ应18 V转换出来1。5 可我换了三个同型号 遭殃挂。南桥也烧坏两次。我换了桥就不不干在上此管 不上此管还能触发 灯亮/待机0。3电流上到在0。32左右 此管为什么不能给我上 我也不止为什么 后继我没发现短路的 6228 我换了 两个。同样的结局/在PQ22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69409接到主板后 在键盘底下的位置进水 先用洗板水清洗 晾干 然后加焊膏加焊锡脱焊 把腐蚀的件换掉 清洗后晾干加电电流起到0.24v 有电压没起来  量了下 大电感1.8v 1.5v电压没起 看图量到pq21 b+有19v 1脚4脚都是0.42v电压 果断断电 量1脚4脚 短路于是去掉PQ21 再量不短了 换一个新的管 再加电量 还是0.42v 断电再量 还是短路 去掉再量 不短 量一下去掉的管 也不短 怀疑供电芯片软击穿 换掉 把件加上 加电还事原来的故障 想到可能是芯片供电有的没给到 于是挨个量电压  2011-11-8 15:41 上传下载附件 (51.01 KB)
发现PR103的2端有19 v 另一端0v 量了一下本该是10的PR103 无穷大 先换一0值的 加电试一下 1.8v电压起来了 1.5v电压还没起来 再量PQ22有b+电压4脚和一脚电压都是0.13 断电量短路 有了刚刚的经验 先看pr97 正常10的值 郁闷 再量芯片2脚 没有电压 再试一下还是没有 量了一下 断路 果断飞线 加电 电压起来了 装起东西 接屏 亮了 此机修复 哈哈哈 另附上图 供大家研究
联想 G430 LA-4211P.pdf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10 点, 下载次数 1 次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69409和他的情况一样 我用了个103电阻接过来/开机CPU就有1。05的电压 电流上到0。60 6228此时也没工作 22脚在0。8 漫漫的望下将到0。45 PQ的G级电压是1。5 漫漫的将到0。4左右 。S级是1。5 我没让他连接到PQ24 我把脚给敖起来了 用了103在转的就只有0。45V   南桥我换了两次 *脏话* 不能让PQ22S脚连通PQ24 不然有多少管子 换上都是烧 我都烧了两次南桥了 饿 问题就这样 PQ22为什么要短路 后继我没发现短路的显现啊 烧鸡不行

有意思吗

bskllibo -5 重复资料
LQW520 -5 你根本就不是人啊

网友:
坐等被删除

网友:
利马、严重复制啊

网友:
没怎么明白

网友:
我晕 就是PQ22短路了  我是个新手不会传图 还请教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