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N6600SILENCER/TD/256M/A電容爆了

楼主(2012-07-21):
請問330uf/6.3v及820uf/6.3v這邊的店家買不到這麼小體積的都是大顆的,位置放不下,請問可用稍微大一點的容值替換,該如何選擇
330uf/6.3v(寬6.57mm高12.7mm)
820uf/6.3v(寬8.23mm高12mm)

网友:
g过路的,卡卡

网友:
那就找个电压和容量相近的就好了 只要不要差太远就OK 要是没有相同的 就尽量换稍大点耐压和容量的

网友:
330uf/6.3v:选择这个电容耐压不要小于6.3V,容量不要大于1000uf均可;
820uf/6.3v:选择这个电容耐压不要小于6.3V,容量不要大于1500uf均可;

网友:
换固态,以后都不怕爆。

网友:
可以更换,有的电路没有要求那么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