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显示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2-07-21):
今天同行送来一个名叫浪潮的显示器,妈的第一次听说浪潮,拿来一看指示灯一闪一灭,一闪一灭,本来以为是电容鼓了,拆开一看外表什么也看不出来,接上信号线,一闪就没影了,去了保护还是不行。浪潮啊!什么时候好啊!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测电源输出是否正常是否稳定。拔掉屏线,查下按键开关。

网友:
把负载断开,看空载电压是否稳定正常

网友:
先确定是主板还是电源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