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15寸LCD电源板电阻参数?

楼主(2012-07-21):
求助,DELL 15寸LCD电源板电阻参数?
接修朋友一台DELL 15寸LCD,简单画图,UC3842炸裂,R623烧焦,D604、Q601击穿,R615损坏;R614实测1M,色环为黄紫黑金,应该为47欧,估计损坏。D604为玻封管,不知能否用1N4148代换,R623不知阻值多少?请DX告知;Q601能用何代换?
谢谢各位DX!

网友:
R623和D604是加快MOS关断时间用的,可选取比R614小一点,10欧左右即可

网友:
q601是一个mos管,600v5.5a40w.可以用7n60,8n60,k2465直接代用。

网友:
个人认为Q601可以用K2645代换(¥3),从维修到现在我都是用K2645代换可以说是相当稳定,别的也用过但是我一装上去就炸,K2645就不会(为了安全着想你要插电试火力的时候还是把保险丝拆了用灯泡串联)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