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5代换ld7576后,附加了人物属性,会说话了···

楼主(2012-07-21):
故障:按下开关屏幕不亮,指示灯亮几秒后灭掉

打开测,有300v,12v5v没有。(修改一下,有输出,原本应该为12 伏 5伏的 只有1v,而且还慢慢的小幅度上下一点,幅度越来越小,最后+5输出先减到0v)

用7575代换,一脚电容用1003电阻代换后---有电压输出,但是跳变厉害,同时还有啧、啧的规则的响声,求解!!!

网友:
大家帮帮忙~~12路输出7-----18v跳变

网友:
难道此电源绝症了么?不行我就直接代换电源板了

网友:
检查电源外围电路!

网友:
查反馈  电路~~~~

网友:
电压修出来了换个光藕试下

网友A:
明天试试看光耦

我把开关管换掉,原来的是07n65我用 10n60代换

通电后,1到2秒后开关管被击穿了。难道这两个管子不能代换么?

网友:
开关管一般费板上前级电路都可以通用我都是这么换的  换上开关管后外接220V电灯光测试后级有没有 短路  你也可以先把去高压的路线断开 测量5V 12V 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试试看光耦

我把开关管换掉,原来的是07n65我用 10n60代换

貌似打错字了 是灯泡接在220V保险上面

网友:
猜那么多没用大概就在电源高压这里仔细查下哈

网友A:
换电源了。没时间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了。没时间研究了

炸开关管,肯定是输出过大,或者是后级短路。先查下后级输出管是否有问题。对地是否短路,如后级都正常,则是7575反馈那路有问题,才导致输出过高烧开关管。再者,查下是否有尖峰吸收回路。。。。如果都正常,可能变压器有短路。变压器响, 应该是后级短路或者变压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
其实就差到1脚上 LD7576GS 1脚是电容 换成LD7575PS 1脚就得接104K电阻 就可以100K的电阻

1 脚 RT 接100K电阻到地

2 脚 COMP  通过电容滤波 到光藕 供电

3 脚  CS    通过1 K电阻到 厂效应管 开关管的 S级  S级接保险电阻到GND地

4 脚  GND  地

5 脚 OUT    控制信号 通过60欧电阻和整流二极管反向接开关管的G 级、

6 脚 VCC    持续供电 地的绕组 通过10欧的电阻 接整流二极管 电容滤波 直流电压

                                                                               给6脚供电

7 脚 NC  空脚

8脚  HV  启动电压 通过启动电阻给8脚启动电压LD7575PS 接0欧电阻连接300V就可以

然后通过 3M电阻 反馈到 电源管理 3脚

光耦 有点的标记 斜对脚接地

如果改完后  电源电压跳变   把光藕加 47UF 25V电容

如果电压还跳 把持续供电的高压瓷片 换成有极性电容  470UF 25V 的或者加一个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