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326 amd独显的机子不显示

楼主(2012-07-21):
HP COMPAQ 326  同行拿过来的,开机不显示,内接不显示,外接满屏花,后来加焊了显卡,好些,如下图,但还是内不显示,后来定了显卡芯片回来,显卡换了两个,显存也加焊过了,不知道如何维修下去

网友:
还是显卡没做好,和显存没关系的。

网友:
会不会显卡还是没有做好。

网友:
直接换桥咯

网友:
加焊显存试试。

网友:
显卡没有弄好

网友:
还是显卡吧

网友:
不知道显卡真的没有做好还是怎么样,这个显卡本来就不好做

网友:
你要是确定你换的显卡没有问题,就换北桥试试

网友:
换 显存  全都换了。

网友:
换个北桥试一下吧  楼主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之前搞了一个三星的机器也是  换新的显卡都不行 后来加焊了下离显卡芯片最近的显存  问题解决

网友:
换显存试试

网友:
用风枪吹吹显存,方便快速判断

网友:
试一下这个显卡换到其他电脑上面是不是一样。是一样就加焊显存。 有可能是你芯片没做好。

网友:
兄弟,你是哪里的呀!这个机子好像来我这里过

网友:
屏呢?更换过吗?

网友:
加焊下北桥··

网友:
看样子是显存问题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