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笔记本螺丝帽弄圆了也卸不下来,我的小点子!

楼主(2012-07-21):
我是业余维修的,我认为有一个方法值得一试,前几天就是碰到一个螺丝说什么也不行一字的 t几的  大十字 小十字螺丝刀都上了也不行,弄了半天也没下来最后来都成圆坑了,如果用钻头把帽子弄掉后到是可以,但是在钻的过程中螺丝受热,如果连续打会把壳子上的所料弄化的,即使打开了也要在用工具把剩下的螺丝根弄掉,多少有点麻烦,用烙铁烫不是很美观,用烙铁把螺丝帽上含东西弄下来,也不是很快很方便,我认为又快又方便的方法就是用带快慢转的电钻并且有正反转的电钻一台,然后就是需要比你需要弄下来的那个螺丝帽小一点的钻头一个,基本上就解决了该问题,既快捷又美观还方便,只要有该工具就行了,问题就在打磨钻头上,钻头是顺时针旋转的,看钻头的抛物面是两瓣的, 切割的那边也就是前边要比后边高一点【原钻头】,改装后的钻头是反方向的,也就是后边高前边低,钻头的角度不要太尖也不要太平,好像夹角是108度,还有个问题是好像有卖这样的反转钻头的,只是听说,如果没有请不要纠结我呵呵!制作这个反向钻头几分钟就能打磨好,有这样的利器,一般取不下来的螺丝都能迎刃而解。接下来就是使用,把改装后的钻头装好,用快慢转并且还有反转功能的电钻,对准螺丝帽一下就能弄掉,转数不要太高,相信一般修理的都有个手电钻,但是带正反和快慢功能的应该是不多,因为用钻头切割螺丝帽时的扭矩个人认为要大于用螺丝刀的扭矩,如果我说的哪里错了,像大家先道歉,不好意思文章有点乱,呵呵!

网友:
你这种点子不错   以后在有卸不下来的螺丝就有制它的方法了

网友:
想法不错,左旋钻头早就有,电动螺丝刀也有正反转的,可以考虑改装一下

网友:
其实我比你们要暴力。圆孔的螺丝我都是直接打下来。然后换新螺丝。打不下来的暴力强拆。一般都是跟客户说好了的拆不下来基本都不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