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不跑马修高人指点

楼主(2012-07-21):
   小弟手上有两快联想G31的主板搞不定了,开机FF.00.{CPU.DDR.BQ.NQ}的供电都正常,刷过BIOS,换过IO,换过南桥无果。求大师们解决。

网友:
我建议换板子吧

网友:
是啊!什么都正常他就是不跑码点不亮,那也没有其他办法了,换板吧!

网友:
可是这个板子这个现象我一个都没修好过!

网友:
什么都正常,就不跑码的板子我这还有几块呢,丢在一边,没法进行下去了。无思路无从下手了,一般这个时候都是叫客户换板的

网友:
我遇到个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