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D1-X主板CPU供电处“吱吱”响

楼主(2012-07-21):
      今天接同行一块华硕VD1-X主板,说是点不亮。先上手清灰并仔细观察了一下全板,只发现CPU供电有一组供电的双下管处有点发黄,好像是被烧过的痕迹,于是拿万用表打了一下阻值,发现DS极都已经击穿,拆下来后再去测量板子上的其他下管,发现还有短路的,火了一下子全部把下管拆掉测量,靠,全部下管都击穿了,接着从其他板子上找了六个下管装上去上电测试,这下倒没有短路的了,只听到CPU供电处“吱吱”响,而CPU供电只有0.8V.
      上基地论坛查了一下,发现电感的问题比较大,一下子把三项供电的电感全换掉了,再上电测试还是“吱吱”作响,接下来仔细想了一下,于是把那项发黄供电的上下管和控制芯片全部都拆了,还是故障依旧。心里想没有理由啊!该拆的东西都拆掉了,只剩下主芯片ADP3181没有动他了,既然怀疑就干它,在料板上没有找到ADP3181,只找到一个ADP3180,上论坛查了一下是否可以代换,一大片说可以和不可以的都有,管不了那么多了,先装上去试一下再看,说着立马就干,换好之后检查了一下没有连锡和虚焊,就上电测试,诊断卡一路高歌跑码点亮,到此此板修复。

网友:
很欣赏楼主这种想到立刻就付诸于行动的风格   这方面我们很多维修者都很或缺

网友:
分享一下这个ADP8131的代换,呵呵,很好的以后就是碰见好板子我也得换一下试一试了。

网友(2016-02-01):
很好的维修经验,这里CPU供电处出现吱吱响推测是电感两端工作出现输出电流不足引起,及本身处于欠流状态。

网友A:
能听到声音一般都是电流大频率低引起,先换CPU供电IC没错。

网友:
CPU供电只有0.8V左右时候,推测上管S级后级相连的电感也会处于欠流发烫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听到声音一般都是电流大频率低引起,先换CPU供电IC没错。

恩,这个声音一般时候电感线圈工作产生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
下管ds级击穿的同时,上管s级cpu核心供电测试点对地阻值也会短路引起输出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听到声音一般都是电流大频率低引起,先换CPU供电IC没错。

是的,这里电流大一般也会引起电感工作发烫。

网友B:
线圈啸叫,一般是换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圈啸叫,一般是换管理芯片。

是的,本身老化也会导致,即通直隔交工作特性会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听到声音一般都是电流大频率低引起,先换CPU供电IC没错。

这里频率低的话,本身线圈两端对交流电阻抗就会下降,而当直流电通过时候,电感内部线圈两端阻抗等同于一条导线。

网友:
楼主厉害,这么多东西都被你拆完了,实干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