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按开关无反应强行用镊子加电可以开机

楼主(2012-07-21):
台式机主板按开关无反应强行用镊子加电可以开机   电源是新的!开关上面有电压5V的!

网友:
会不会是IO

网友:
测一下,atx14脚到IO是否断线,pci A 14 脚是否有电压3.3V

网友:
如果强行加电可以正常开机,而前置FP有5V基本可以断定是I/O有问题,如果I/O没问题就应该是I/O到PSON那段线出问题啦,飞线看看

网友:
s是按开关键吗

网友:
楼主修的什么机器,有些机器是有开机芯片的,V星华硕开机芯片坏掉就会这样

网友:
检查电源按键开关是否开路或断线。

网友:
查机箱开关是否开路或断线。

网友:
强行开机后是否能进入系统,系统正常吗,如果正常则在开机电路有问题,查I/O,南桥或门电路及跑线等,如果不正常,插各位测试卡,查卡上的各种电压,时钟,AD线和复位等电路,还有BIOS等。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具体板子的开机方式不大一样

网友:
查IO到绿线之间的线路,一般都能解决的!

网友:
ATX 14脚是V5SB吗?

网友:
应该查IO和14针线路,看IO型号和开机条件

网友:
关注 BDL3GH1-3a5b

网友:
开关的问题,更换即可。

网友(2012-08-20):
开关坏了吧

网友(2012-09-23):
我有一块845的板子也是这样,短接开机排针没反应,把镊子插进绿线跟黑线强行能开机进系统。换过IO一样不能开机。IO是W83627HG-AW,短接开机排针67脚有电压跳变,72脚没有,怀疑会不会是南桥没有返回S3信号?请高手指点

网友:
学习了,IO 南桥,开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