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L8主板 外接正常 内接灰屏

楼主(2012-07-21):
测试lvds 1.8V正常  +3VLCD_CON +3V  EDIDCLK  EIDDATA  和4组信号正常  换过屏 显卡值过珠子 测屏线是通的  还有什么原因会引起

补充内容 (2012-7-28 14:51):
兄弟门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前面4组正常  后面4组没有 测屏线 后面4组以不通 因为后面4组没有用  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谁能给点思路

网友:
是LED屏吗?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做了两遍了

网友A:
别搞显卡了,刚弄了一台 你有屏换下吗?替换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搞显卡了,刚弄了一台 你有屏换下吗?替换下 是屏的问题

谢谢  换了3块了 还是  灰屏  想搞显存 但是有8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LCD的屏啊  不是LED

高压条正常吗,灯管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条正常吗,灯管正常吗?

高压条正常的 取了显卡打阻值发现一个显存坏了  明天给你们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