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150笔记本白屏故障,谁来解释这个问题?

楼主(2012-07-21):
:集成显卡,屏型号为b116xw01 v.0
具体如下:一刚开机的时候屏有背光黑亮无字,接着慢慢的白屏,手上有14寸的LED屏 接上去试了显示一切正常,判断为屏坏,发了一块11.6寸的led屏回来,见鬼跟原来的屏一模一样的故障,把发回来的屏接到别的14寸的笔记本上显示也正常。图片上传上来不是很清晰:

补充内容 (2012-8-27 09:29):
这机器搞了很多天,也纠结了很多天,虽然今天搞好了,但是不是凭技术弄好的,不是屏的问题也不是,也不是屏线,是主板有问题,一开始遇到这个故障真的是一头雾水,我想有必要上传下结果。这款机器过保9个月了通过联想售后,成功花了100多块钱申请了延保,换了块主板就好了,首先我想告诉大家,不是bios问题,具体什么问题,未知!这只是个经验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2147-2-1.html

网友:
图片没上传好!

网友A:
试试给电容放放电吧,或者换一些大的电容,会有不同的效果的,

网友(点评):
你是实地6月的吧.

网友:
有些机子很挑屏的 要原装的 弄不到的话换个码片一般能解决 呵呵 只是一般哈 有的换了也不行

网友:
这款屏是不是有加密啊,

网友:
换个码片应该可以

网友:
屏都是好的,不想轻易去动屏,而且码片的型号不一样能互换吗?而且我换了4块14.1寸不同型号的屏都可以显示。难道这11.6寸的屏有怪癖?

网友:
BGA下你的显卡

网友(点评):
厉害,这是个馊主意。

网友(点评):
屏线问题居多,可以外接vga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给电容放放电吧,或者换一些大的电容,会有不同的效果的,

没搞懂啥意思,放哪里的电容的电?

网友:
关键是机器本身的屏居然也是没问题的,本身的屏放其他机器能用。苦于没屏线换,但是想想也不太可能,毕竟用其他14.1的屏能点亮,难道是14.1的屏与11.6的屏的屏接口定义不一样?没道理啊,LED的接口好像是一样的吧?还没见过这么吐血的问题。怎么解决。。。跪求高手!!!!

网友:
比对一下11.6和14.1屏口引脚定义,应该有不一样的地方,找出来,故障就好排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搞懂啥意思,放哪里的电容的电?

是这样的,有个学员笔记本黑屏,基地老师就把笔记本高压板的电容发电,用腻子夹电容两边,最后上电就可以点亮了,所以建议试试吧。

网友(点评):
这个是什么道理?难道是先放了电,再上电时能冲击一下?

网友:
应该还是屏的问题 。  现在得LED质量都不是很好

网友:
上面都说是码片,那就换个试下

网友:
把能正常显示的14寸屏的码片读出来写到新到的屏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有个学员笔记本黑屏,基地老师就把笔记本高压板的电容发电,用腻子夹电容两边,最后上电就可以 ...

也不清楚,不过可以借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给电容放放电吧,或者换一些大的电容,会有不同的效果的,

是啊 。难道你也是?我现在笔记本初级班呢

网友:
换码片试试看

网友:
把码片换过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