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宇光版主,关于变频器维修的问题。。

楼主(2012-07-21):
宇版,请教下变频器维修要备哪些功率的380的电机,有什么要求,还有就是在遇见模块炸咯以后如何加入假负载才不容易炸鸡,老大们指点下,,

网友:
宇光版主 指点下,,,

网友:
等等。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A:
变频器我修得很少,原因嘛,高风险低收益。
变频器维修用的电机有人推荐300W的就行,真正测试还要看现场。
遇见模块炸,和假负载关系不大。避免炸模块的方法,我觉得广州李春发老师介绍的方案最保险,但也最难实现——在主滤波电容后面、其它电路前面断开,串入灯泡,限制过流。

网友B:
宇光版主请教你下,还有其他方法没?还有就是您现在主修哪方面的 ,,有很多东西不懂需要向您 请教。。。多多指点哈,,
有QQ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宇光版主请教你下,还有其他方法没?还有就是您现在主修哪方面的 ,,有很多东西不懂需要向您 请教。。。 ...

没了,建议你搜一下变频器 李春发,应该对你帮助比较大。
我现在维修主要针对半导体厂,利润还好,而且比较难进入。
有什么问题就在论坛里问吧,我熟悉的会尽力回答你。我现在比较忙,上QQ的时候不多。

网友:
恩恩 谢谢版主,,我在看下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我修得很少,原因嘛,高风险低收益。
变频器维修用的电机有人推荐300W的就行,真正测试还要看现场。 ...

“广州李春发老师介绍的方案最保险,但也最难实现——在主滤波电容后面、其它电路前面断开,串入灯泡,限制过流。”
即是最保险,为何又最难实现呢?请教宇光版主详细说明下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广州李春发老师介绍的方案最保险,但也最难实现——在主滤波电容后面、其它电路前面断开,串入灯泡,限 ...

搜搜他自己的帖子吧,看看人家怎么说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