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A210电位器问题

楼主(2012-07-21):
这个本 没声音,判断是电位器坏了。。这个电位器  有5个脚  3个接地。。边上2个是固定的    另外3个  在一排上。。其中中间那个接地,,该怎么短接,让音量最大。

网友:
求救啊在线等

网友:
我买了一个新的电位器换上,还是没有声音。。。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声卡用检测软件测试的是     ALC268   ATI SB600       百度查了一下。。好像很难装。。有没有修过这个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