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隔离电路和系统电路区别

楼主(2012-07-21):
笔记本维修书籍上说的 (系统供电电路)和我们说的(保护隔离电路一样吗)区别在哪里!!!

网友:
应该是一个是前级 一个是待机也就是3 5V吧

网友:
供电电路大部分都可以分几级电源的,有1级主供电电压,2级待机电压,3级系统工作电压。而保护隔离电路是在1和2级电路之间起作用。系统供电电路是3级的,所以说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是把适配器以及电池的电源转换成笔记本的公共电压,对外接电源的过压和过流保护以及不合格的电源的隔离起到保护后级电路不受损伤的电路,系统供电电路是把VIN电压转换成3/5VPCU电压的电路。这两个电路怎么会一样呢,一个先,一个后,一个是电流的通断,一个是电压的转换。

网友A:
5Vpcu是什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pcu是什么电压!!!

3/5Vpcu就是系统芯片控制的19V输入直接转换出来的3/5V电压,你可以理解为待机3/5V

网友:
哈哈,保护隔离是保护电池和适配器的,明白。系统供电是s3 3.3和5,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