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联想A600的一体机,求指教

楼主(2012-07-21):
故障是开机无显示,可以听到进系统声,开壳后检查板子有烧坏的地方图1红圈,都是电容其中一个烧毁,一个短路已经取下。再次开机还是故障一样,检查电容接口处是电压输出到升压板的,无电压。。不知道此处电压从哪里来大约多少V

网友:
暗屏无背光,高压电源大多适配器19伏直供

网友:
这个新玩意 还没修过呢?不显查高压部分。

网友:
屏有显示吗   没有的话就查屏接口

网友:
联想一体机质量真不敢恭维,返修率很高

网友:
拆是没少拆,但多数都是清尘、换主板,其它没有研究过

网友:
一体机坏了 修起来确实不容易1

网友:
用稳压电源,查一下灯管是否平衡,我以前修过的一台联想一体机,就是上高压板用几小时,一定烧一个高压线圈,后来查是灯管打铁与外壳短路,电流过大导致,一般一体机都是偷工减料的,21.5的屏就用两根灯管

网友:
屏暗没背光怎么理解,是没显示还是屏暗呢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见,是暗屏吗?

网友:
一体机。。还没有维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