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能连接,但打不开网页

楼主(2012-07-21):
宽带能连接,但打不开网页,急,求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既然楼主说宽带连接,肯定没用猫,对吧? 你这种情况 属于机房端口问题,打10010 让他们解决.一般24小时以内就可以了

网友:
用没用路由器?能上QQ吗?上的那家的宽带?说明白点,要不怎么帮你!

网友:
有时候欠费也是这样

网友:
问题说得不够详细,无法解决。

网友:
直接打电话。。叫公司的人来解决就好了。。。。。

网友:
把电脑砸了,重配一台就好了。反正也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
但是我这招肯定管用,之后一定能上网

网友(点评):
你在扯淡

网友:
情况没有说清楚

网友:
用了路由?

网友:
自动获取ip  我就遇过这样的

网友(2012-08-20):
DNS解析错误?设置好DNS服务器和备用服务器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装系统无解,电脑在别人那儿没事。不是电脑问题,网通解决了

网友:
软路由设置问题

网友(2013-05-24):
ISP的问题吧。

网友:
用PING命令看PING得通不 PING得通的话都是DNS问题 要不都是端口问题  还有都是我想问一下 你用得猫 还是路由器 你用得路由器可以手动设子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