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屏线的问题

楼主(2012-07-21):
14寸笔记本30针的屏线,能否用15寸30针的屏?谢谢大家!

网友:
屏线定义应该都一样 我们试屏的时候只要接口一样 直接插上去就试了 呵呵 试的是那种有问题的所以不怕烧 但到现在都没发现不对啊

网友:
不能。屏线定义都不一样。接口也不一样。

网友:
试过了,可以用。不过要注意,屏接口的第一脚和屏线的第一脚起码要用表测一下,要同是接地端或同是电源端,不然有可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