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 不触发

楼主(2012-07-21):
接到一台hp540的机子,客户说不能开机。拿过手拔掉电池,插上可调电源,待机超级高0.9,肯定有烧掉什么东西的。
拆开机子,目测无明显烧坏的痕迹,测量所有电感对地阻值,一切正常,就用烧机法,插上可调电源 ,然后就开始摸摸。
摸到网卡处,*脏话*,我的手突然自动闪开,太烫啦。OK,发现一个 先干掉它。
拆掉网卡后,待机剩下0.5多,还是不行,在摸摸。
一摸南桥 也发烫 。二话不说 ,直接干南桥,有存货。
换好南桥,恩,待机总算正常啦。OK ,接下来就看看能不能触发了,接上开关板,一按开关,咦??没反应·,看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吧。

TP51120,其他一切正常,开启信号有,但就缺SLP_S3#_3R这个,

往上一级查看,这个信号没有的话就没有+V3S,就不能给EC供电 EC供电不全 就不会产生KBC_PW_ON,就不能触发吧
问题我查到最后都没高明白这个SLP_S3#_3R到底要怎么才能出来,是从南桥出来的,南桥我都换新的了。能有人出来指教指教吗?
附上图纸,求高手

网友:
亲,此机器,ec不参与上电!!!!!!

网友A:
SLP_S3#_3R
短路了没有~   我上次修个540就是这个信号短路了!

网友:
感觉还是南桥没做好!

网友:
查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确认换的SB没有问题吧

网友:
南桥可能性比较大呀  查南桥吧

网友:
又是。540的啊,我还有一个板子还没弄好呢。、

网友:
540的板确实不太好修,南桥呀,晶振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你看南桥工作的条件,时钟 供电 这些,有无短路,如果正常,还是南桥的问题,没有做好,或者损坏

网友:
网卡上了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LP_S3#_3R
短路了没有~   我上次修个540就是这个信号短路了!

量了下对地 0.24  是短路吧?

网友:
这个信号是那里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量了下对地 0.24  是短路吧?

靠~   0.24还不短路?

网友:
南桥多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靠~   0.24还不短路?

量了这个信号的电压有0.82V 对吧?

网友:
在加焊下 南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了这个信号的电压有0.82V 对吧?

  0.8V微短路了       应该是有零件把这信号拉低了   你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EC也可能坏的   EC先给南桥一个信号的 南桥在给EC一个信号  然后才会输出SLP3  4  5这样的信号

网友:
我的故障跟楼主类似    换了南桥 IO  SLP_S3#_3R5  此信号一样偏底  阻值正常    电压只有1.0几伏   正在修

网友(2012-09-05):
学习高手的思路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主板了,也是网卡坏,南桥烫手,两都换了,待机电流还是0.12A了,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