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电压无法调节,求助!

楼主(2012-07-21):
        各位老师们,我手上有一个LongWei(LW) PS-305DM的稳压电源,正用着就坏了,现在一按下开关按钮,电压就达到48V,怎么调节旋钮都无效。我试着拆开看了一下,内部元器件没有明显的损伤痕迹,电容无鼓包漏液,场管侧着也没有短路的,这个能修么?修的话该从哪里入手呢??

       跪求各位老师指教啊

网友(点评):
可能是调整管击穿了 检查一下 在散热片上 个头最大的那个

网友:
调压电路坏了

网友A:
调压部分检查看看,光看鼓包和外观损伤能修得什么东西。。。。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源指示的LED坏了.N年前我的也出现这故障.开机就达最高电压无法调节.测量全部的元件都正常,后来看见电源指示LED坏了,换上后故障排除.

网友C:
首先要确定是电源显示48V还是实际48V,如果是显示的话就是显示数码管坏了,要是实际的话,就是反馈比较电路出问题了 。 是可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压部分检查看看,光看鼓包和外观损伤能修得什么东西。。。。

调压电路怎么检测?纯新手求指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源指示的LED坏了.N年前我的也出现这故障.开机就达最高电压无法调节.测量全部的元件都正常,后来 ...

我手上这个貌似真不是LED的问题,因为当时同事正在接着电脑测试内存来着,然后就看见电脑冒烟了,然后一抬头就发现稳压电源指示电压达到48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确定是电源显示48V还是实际48V,如果是显示的话就是显示数码管坏了,要是实际的话,就是反馈比较电路 ...

如果真是反馈比较电路坏了,该怎么修呢?俺是白开水啊……真的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这个貌似真不是LED的问题,因为当时同事正在接着电脑测试内存来着,然后就看见电脑冒烟了,然后一抬 ...

拆开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调整管有无短路.然后换上运放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真是反馈比较电路坏了,该怎么修呢?俺是白开水啊……真的不懂

首先确定调整管是好的,看看电路上应该有个LM358,运算比较器,查看是否正常,并且周围的二极管是否正常。

网友E:
查一下运算比较器和周围的二极管,不能调节电压的原因这是重点。其他也存在故障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调整管有无短路.然后换上运放看看

谢谢指教,暂时在外出差,回去继续鼓捣……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确定调整管是好的,看看电路上应该有个LM358,运算比较器,查看是否正常,并且周围的二极管是否正常。

谢谢指教,暂时在外出差,回去继续鼓捣……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运算比较器和周围的二极管,不能调节电压的原因这是重点。其他也存在故障的可能。

谢谢指教,暂时在外出差,回去继续鼓捣……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