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板号LA46 DIS MB)怪问题

楼主(2012-07-21):
一台联想B460 (板号LA46 DIS MB)拿来时候是不加电。一点没有反应、我先换了南桥。还是原样。后有换了EC BIOS。加电了。亮机可以进系统、经检测发现正常加电亮机但CPU有组供电没有。奇怪的是机子可以亮机。那组供电芯片是ISL62881(U61).27脚没有控制电压。这个控制电压是CPU里来的(I3的CPU)  。但是怪问题是在系统里关机后。屏黑了但风扇还是转。指示灯还是亮的,电压都有。还是唯一ISL62881没有供电!奇怪了屏黑了但电压都没有变。还有一奇怪的是。如果人为的让CPU主供电(ISL62882)不工作的话。那个ISL62881就可以工作。27脚就有3v的控制电压,但机子会不亮的。太奇怪了

网友:
修出来啦没有呢?

网友:
这问题还比较奇怪,真没遇到过,楼主修出来了,出来说一下,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你把那个供电忒片工作条件查一下看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了,换EC刷BIOS之后出现此问题。求解

网友:
现在I3系列的新机子修的不是很多,所以维修经验还不足,以后修多了,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
是不是BIOS不对呢,再刷一个试试

网友:
我的EC BIOS怎么不行呢 刷上不好用啊 校验不过啊

网友:
这问题很纠结,人都快整疯了.

网友:
我从新装个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