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 显卡分成4个画面怎么处理显卡

楼主(2012-07-21):
联想Y510 显卡分成4个画面怎么处理显卡 显卡带黑胶 直接加热 还是重新做啊 黑胶不好处理吧
显卡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49672
给你个图纸加点位

网友:
那款必须保证BGA温度够高 。 按照正常的曲线 然后延时30秒左右。 在取下芯片 挂黑胶的时候上面用风枪加热 下面有烙铁一点点的往前推 一定要慢 。
同意楼主:
2.0
张兴旺
同意楼主:

网友:
用bga机做 最好换显卡~! 有风险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