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NEC液晶

楼主(2012-07-21):
今天接到一个老式NEC液晶,比较厚,下面是个音响,15寸的,通电,指示灯亮,但就是不显示,拆开后,测量供电一切正常,换了一个通用高压板,也不很,想问问大家修过这款机子没有

网友:
检查VGA插头或线是否开路。

网友:
这种老板子驱动板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