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开机不显

楼主(2012-07-21):
不插内存开机键旁边的3个灯右边两个一闪一闪的,插上内存两边的灯闪,中间大写常亮。电流到0.9,各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亮。有没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
补充内容 (2012-7-26 15:36):
已修复
DELL

网友:
至少我没遇到过这种

网友:
我搜索了下论坛,有个和我的问题一样的 最后他换板了

网友:
更换新的显卡解决了,

网友:
这个是CPU的问题,前段时间遇到过,加焊后好了

网友:
CPU座 少打了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不行就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