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ps口 不能用 插键盘反应迟钝 鼠标不管用 排容

楼主(2012-07-21):
跪求  ps口 不能用  插键盘反应迟钝  鼠标不管用  排容已经去掉了  排阻 io 也换了   还是不行  请问应该怎样继续修

网友:
IO都换了多半就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南桥了

网友:
要看是什麽芯片組  如是VAI 的就換南橋吧     如不是拆COM口試試啊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点评):
当然是COM口的芯片啦。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排除外部了

网友:
刷个BIOS看看,BIOS能引起一切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