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联想X100E不开机!

楼主(2012-07-21):
X100E,AMD芯片组,集显,各电感电压正常,上测试卡跑到33就停住,电流在0.88-0.90之间,BIOS/北桥换过,南桥从植过!故障还是一样!暂时无什么头绪!有那位大哥遇过!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找个正确的版本 从新刷一下BIOS 绝对好!!

网友:
是BIOS问题吗?此板板号:DAFL3BMB8E0 REV:E,有BIOS的朋友能上传一下吗?

网友:
biso问题,重刷试试

网友:
用这个刷 绝对OK

LENOVO-X100E AMDU8 MV-40 SB750 HD3200.zip

绝对OK

网友:
刷了还是一样!这是二修机的,不知上手搞过什么!!!!

网友:
那就不好说了~看你说的这个电流就是BIOS的问题 如果上手搞过 那只能找图纸 慢慢查了!!!

网友:
二手机,就是不好修

网友(2012-08-20):
二手机,都不知道修过哪哩,我有个IBM R32,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开机的电流1.7几,不开机电流到1.3几,北桥重新换过,(之前不开机,突然开机了显卡花,重植显卡后),故障还是一样,BIOS没刷呢

网友:
补一下,不开机时跑码33 09

网友:
本人专修联想IBM,AMD的在联想机子里很少见啊!跑33不就是显示方面的故障,AMD的板子,第一换个U 试试,第二加焊座子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比较大是吗?

网友:
X100E换CPU不太现实  是焊在上面的   楼主可以对着机壳后面的序号去官网下BIOS  注意看BIOS芯片的大小是否被掉了包